关于电流和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3-12-26):
各位大侠,请教下6条单相电压220V2KW的加热棒,接成角形或者接星形施加380V电压中,怎么样算出他的电流和功率?有什么公式没有?

网友A:
接星形后接上三相380电压,加热棒上的电压还是220V,和原来一样

接三角形后接上三相380电压,加热棒上的电压是380V,功率是原来的3倍,就需要马上准备好换电热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