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相电动机交替运行的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3-12-26):
 我现有两台风机厂里要两台风机轮流运行,就是说一台风机工作十二小时这样来自动轮流                                                                                                    循环工作,我是新入们的新人请大师们上图赐教谢谢!!!

网友A:
有种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可以达到12小时的延时,或者有编程器(plc或单片机)控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长时间的时间继电器可以达到12小时的延时,或者有编...

那叫微电脑时控开关,几十块钱一个,可以控制几点到几点接通或断开的,非常方便的。

网友C:
不用PLC就要找一款能定时达到12小时的定时器解决,用PLC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D:
用PLC?太大才小用了吧!买个JS48SS,最大99小时(双回路定时!大概就这个型号,最好咨询电气销售商)再配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微电脑定时器,可24小时范围内设定时段启停。搞两个每个控制一台风机,经济适用!

楼主:
用微电脑定时器我也有提过,不过厂里领导有点不大同意可能是没什么捞所以才想叫搞个电路什么的如果用PLC费用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至少要个7、8百吧

网友F:
用两只时间继电器。。。。三四十块钱一套,时间可调0到99小时。。。。。另再加一只普通继电器,再加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电路控你风机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
利用时间继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G:
哈哈,那就投个标。在操作下,做个控制箱。在配个屏+PLC 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PLC?太大才小用了吧!买个JS48SS,最大99小...

就是这个,循环时间继电器,具体型号是:JSS48 A-S,时间范围是0.1S-99H,只要加这么一个元件就可以了。另外,时控开关也完全可以。代价更小,三十块。

网友I: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范围长的),用其开点和闭点分别控制水泵就行了

网友J:
风机二次控制电路图,看看行不行。

网友K:
能控制路灯的那个就行,加个小盒子配上继电器 交流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L(2014-02-06):
一个微电脑定时器,一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经济实惠。

网友M:
用一台时间继电器控制二只接触器即可

网友N:
跟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原理是一样 ,把主电路的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O:
电铃控制器,加点电路

网友P:
哈哈,坐等各位高手详解

网友Q(2014-03-17):
还是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几十块钱一个,可以控制几点到几点接通或断开的,非常方便的。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关的,最多在外面加几个接触器就行了,是怕开关触点容量不够 。

网友R:
   在下借花献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