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设备不知是啥?全进口的

楼主(2013-12-27):
刚刚扬州出差回来,顺便拍来了一些照片,让大伙瞅瞅:

如此庞大的设备,竟看不到一个中文字,应该是纯进口的吧,反正看到好几个电磁阀印着Made in Germany

有点好奇,而且这设备运行成本非常大,一天要消耗好几十桶导热油!

谁见识过的,给说说,干啥用的?

网友A:
这是个燃气锅炉,红色的是燃烧器,过滤器、调压阀、电磁组合阀、点火、检测和控制器组成的燃气控制系统。看形状像德国东斯公司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燃气锅炉,红色的是燃烧器,过滤器、调压阀、电磁组...

李工见识就是广啊,我也感觉像锅炉来着

网友B:
看管道貌似燃气锅炉吧,粗管进气,细管排气。

燃烧器进口的,国内很少。

但是每天要消耗好几十桶导热油?这个不理解

网友C:
炉子,我们公司天天折腾这个玩意,不过我们用的是Eclipse的燃烧管路。外加honeywell和西门子的燃烧控制器,检测漏气的。

有不太明白的 可以留言。或许能帮你

网友D:
就是个燃烧炉,加热用。优点,提温快,缺点,太耗油了!

网友E:
       燃烧器,有三个阀门(两个开关阀,一个调节阀),两个压力检测装置,一个点火装置、一个火焰探测装置,然后还有配风的管道。黄色管道是燃料的(不是煤气就是天燃气),其中粗的是进气管。细的是放散管。不过细看照片,貌似没看到三个阀门之间有压力检测,这似乎不符合欧洲的安全规范哦。标准的燃烧站都是有检漏系统的,就是三个阀门之间装有压力检测,并有放散管。说明这个炉子的要求不算高。

网友F:
燃烧炉,地球人都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F:
天气冷,首先猜,供暖锅炉。

网友G:
生产线上烘干用,油锅炉,导热油不消耗的,一般都是烧重油,速度快的烧天然气,要经济的烧煤炭。一开机几千块钱就没了

网友H:
     这是个燃油锅炉吧? 这个国产的也多,可能有些主要部件是进口

网友I:
这个导热油是怎么损耗的?漏了?不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见识了

网友L:
我是燃油(气)锅炉,用于烘干或者加热,有点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导热油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怎会一天消耗十几桶油呢,一般时候不消耗的,只有管道泄漏才会有消耗,每天消耗燃气才正常啊

网友L:
卧式锅炉,写错的了》》》》》》》

网友M:
燃气锅炉,我们公司也有,红色的是点火器。

网友N:
矿没有啊 !!!!!!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是燃油(气)锅炉,用于烘干或者加热,有点不明白楼主的...

 烧的油是汽油吧

网友P:
这是直燃机吗?怎么这么大

网友Q:
天然气油锅炉。加热导热油的

网友R:
屁股后面那个是天然气 燃烧炉。。。。。。。。。。。。。。。。。。

网友S:
烧天然气的卧式蒸汽锅炉不?

网友T:
烧天然气的 热风炉

网友U:
没见过这种设备,我们的天然气炉也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烧天然气或液化气导热锅炉。细管末端是减压阀,流量控制阀,火焰燃烧器,及感应控制等组成。德国产。用导热油循环导热给需热能的设备,温度150-250度。耗气不耗油。(红色燃烧器用气用油都行很多锅炉设备都能用)

网友V(2014-12-26):
手动阀过来的那一套我用过,过滤器,零压调压阀,双电磁阀,是进口的

网友W:
燃气导热油炉偶厂有四台都是立式的,功率比楼主的大

网友W:
引用 网友I:
这个导热油是怎么损耗的?漏了?不解。。。

开炉加料补充被楼主认为每天都要加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回复内容:对:网友I 这个导热油是怎么损耗的?漏了?不解。。。     内容的回复:开炉加料补充被楼主认为每天都要加了

弄错了吧。应该是每天烧几桶油。燃油锅炉吧。

网友Y:
应该是纺织设备的干燥热源锅炉!

的确需要导热油——燃气燃烧机加热导热油到200摄氏度以上,循环管道油泵把热油送到干燥滚筒(那个滚筒的进出油接头很贵,一般一套接头进口的好几万,国产的也最少需要8000或以上)!干燥滚筒释放热量后较冷的油回流到燃气锅炉继续循环加热......

网友Z(2015-04-06):
应该是进口设备,国人安装,问题多多

网友Z:
燃气管道固定位置有问题,小阀门后端不是支管,不能刷黄色,控制线布置的差,热源出去连个阀门都没看到...........

网友AA:
我怎么觉得是蒸汽锅炉,导热油路应有两条相同的保温管道,后面小的保温管很可能是水管。

网友AA:
从燃烧器和能源入管看,由于进管有一根细管,这应该是排气管,据此可以判断用的燃料不是天然气或其它气体能源。而从燃烧器布置,没有看到加热器。因而不是燃料油(重油),那么最大可能是使用柴油。

网友AA:
因为燃烧器高度大概到人的胸部,所以这可能是4吨柴油蒸汽锅炉,楼主说燃烧导热油是不可能的,就是采油了。

网友AA:
假设每小时平均供气2.5吨,每小时大概需要消耗柴油73kg,每天消耗1.75吨柴油,一桶导热油180公斤,差不多10桶(导热油桶),假如比我的蒸汽两大不就是几十桶,倒也准确。

网友AB:
我们用过比这个大的    也差不多这样,烧柴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