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带PID的程序,,,有软PLC的给发个,谢谢

楼主(2013-12-27):
求助AB  带PID的程序,,,有软PLC的给发个,谢谢

网友A:
直接调用PID,里面有各引脚的介绍!没有想象的困难!

网友B:
估计不太了解每个参数的功能。下午给你发个上来 不过最好说下你什么系列的500还是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PID,里面有各引脚的介绍!没有想象的困难!

 软PLC您知道吗,,具体名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太了解每个参数的功能。下午给你发个上来 不过最好...

 非常感谢,500和5000都要,谢谢了

网友B:
SLC500 Micrologix1200的PID使用, 1200使用的是PID file

 1、利用SCP指令将模拟通道数据转换为PID需要的0-16383范围至N7:51

  2、N7:51是过程量也就是外部的反馈量

3、PID控制输出至N7:35,用于控制对象同时利用SCP指令将N7:35数字量转换为4-20、0-10的模拟量输出。

PID参数设置参考指令吧。

5000的指令类似,具体参数看指令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