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测量

楼主(2013-12-27):
求助:富士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大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求解释。

网友A:
问的有些笼统!变频器输入电流都比输出大,本身要耗电呀

网友B:
普通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输入端是比输出端小的,想测量负载电流--测量输出端的电流和变频器面板上的显示的电流大小差不多。

网友C:
变频器本身有功耗

输入比输出大是正常的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在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