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口模块(自由口)与MODUBUS通讯

楼主(2013-12-27):
请教各位高人:

小弟第一次接触通讯,请问用三著作的自由口串口模块QJ71C24N(RS485)  ,对方是一冷水系统,通讯口支持MODUBUS协议(RS485),请问二者间能通讯上吗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还是找三菱的技术支持咨询下吧,我记得以前也向三菱咨询过这个问题,三菱的PLC用MODBUS不方便。 硬件接口要扩展,好像还没有专门的MODBUS通讯库。

 如果可以换PLC的话,用西门子S7-200系列的就可以了。

楼主:
硬件接口要扩展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