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modbus怎么使用

楼主(2013-12-27):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小弟,S7-300的PLC用MODBUS通讯连接,需要哪些硬件和设置?

网友A:
采用CP341模块

CP341模块是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中的串行通讯模块。该模块具有1个串行通讯口(RS232C或 TTY或RS485/422),RS422/485的通讯最大距离位1200m。支持以下协议ASCII,ModbusRTU远程终端,Data Highway(DF1协议),电气接口为15针D型孔接头。可以使用这种通讯模块实现S7300/400与其它串行通讯设备的数据交换。

网友:
请问有没有哪个指令做通讯,像S7-200的一样,有个MODBUS模块,里面有地址和波特率的设置的,请问S7-300的CP341 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