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3-12-27):
台达ES的PLC,从智能仪表传过来的数据存储在D1~D3,怎样把这些数据转换成10进制或16进制的数据保存在D10里面

比如  D1:H 32    D2:H3334  D3:H3536   对应该的ASCII码为  D1: 2  D2:34  D3:56

怎样把这些数据转换成10进制数23456保存到D10

网友A:
只有数字的话,每一位取出来,减去H30,在重新组合起来。如H3334,H3334 DDIV H100 = H33 +余数 H34  ,减去H30,得H3,H4;如果要用16进制 H3*H10+H4=H34;H23456 = H2*H10000+H3*H1000+H4*H100+H5*H10+H6;如果有字母的话,那就比较表。

网友B:
不知有不有对应的指令;

若没有,可参照楼上的方法。

网友C:
建议你参考下ASCI或HEX、SWAP或SMOV、四则逻辑运算,然后将它们组合一下;达到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