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硬件修理

楼主(2013-12-27):
请教高手,西门子S7-200 226CPU输入接口有几个损坏,电阻、光耦崩掉请问怎样修复,扔掉太可惜了。

网友A:
输入点损坏,自己维修的话,需要购买元器件更换;

其实,坏点少的话,也可以使用;更换好的点使用;

网友B:
光耦买同类型更换就是,至于电阻几分钱的玩意,线路板烧爆这个麻烦,只能跳飞线

网友C:
 如只是一二个输入点损坏,自己维修的话,需要购买相同型号元器件更换;

网友D:
参照好的输入点,买件换,前提,要有一定电子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