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talk view

楼主(2013-12-27):
各位大师前辈:

       小弟刚学Rockwell plc,现在是使用factory talk View制作画面,遇到问题,想求助一下各位:

       如何将Logix 5000里面的Tags 导入到HMI Tags里面?另外HMI Tags里面的都是干啥的?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可以直接访问到RS5000里的变量,通讯上就可以找到!

当然也可以在HMI Tags里面重新定义一遍。

网友B:
原则上来讲 这个就是HMI和PLC之间通讯的地址互联。类似于你用组态王 最后一步时要进行设备组态将HMI标签和PLC地址对应上。

SE的tag你可以先在屏上直接定义,再设置一个Device路径,在具体链接上之后将路径更换旧行了。

也可以按照一楼说的 通讯之后 直接在线链接标签。

网友C(2016-05-12):
各位大神,求教:已有一台Factorytalk View SE 站控机系统运行,想要增加一台站控机远程监控,用同样的上位机。需要从新购买该软件和授权吗?可以俩个系统同时运行连接一套下位机吗?还是新增的必须是作为客户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