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脚本实现wincc画面窗口切换

楼主(2013-12-27):
     我在主画面里添加了三个画面窗口分别为:画面窗口一显示标题,画面窗口二显示按钮(7个按钮1,2,3,4,5,6,7),画面窗口三显示现场画面(7个现场画面)。我想按下按钮之后在画面窗口三中显示相应的现场画面,而画面窗口一和二保持不动。应该如何做。(最好能用脚本,有代码就更好了)小弟我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主画面图如下:

按钮画面图

标题画面:

网友A:
按钮画面按钮应该是横向排列的,你的画面窗口二是横向的,这样竖着按钮显示不全。

你所说的功能就是按钮改变画面窗口三的画面名称。

按钮脚本: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3","现场画面.Pdl");

现场画面名称与按钮对应即可。

网友B:
  是不是在同一个窗口再打开多两个窗口显示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画面按钮应该是横向排列的,你的画面窗口二是横向的,...

您说的这个指令我用过啦,但是没好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按钮画面按钮应该是横向排列...

  您说的对按钮时横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同一个窗口再打开多两个窗口显示呀 ?

 不是,每次按下按钮之后都只是画面窗口的内容变化而画面窗口一和二都不变(也就是按钮和标题是固定的)。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能不能在具体点,我刚接触wincc还不太懂。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牙精神  按钮画面按钮应该是横向排列...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是不切换吗?函数运用正确吗?

网友C:
你可以换画面的时候切换标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十分感谢,问题已解决。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登陆界面,有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正确则进入,错误则提示请重新输入。而且必须是输入正确以后才能切换所有的画面否则按钮将不能用。 应该如何实现。小弟在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换画面的时候切换标题啊

十分感谢,问题已解决。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登陆界面,有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正确则进入,错误则提示请重新输入。而且必须是输入正确以后才能切换所有的画面否则按钮将不能用。 应该如何实现。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D(2018-03-19):
求指导!怎么实现的楼主!

网友E(2020-12-03):
SetVisible("实际显示画面.Pdl","画面窗口",0);

SetPictureName("实际显示画面.Pdl","画面窗口","想要显示画面.Pdl");

SetVisible("实际显示画面.Pdl","画面窗口",1);

网友F(2021-03-11):
最简单的是使用内部变量  对这个变量赋不同的值  一个值对应一个画面  然后关联画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