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用按钮实现加减速

楼主(2013-12-27):
        只用两个按钮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怎么做到?这是群友问的,ABB510变频器就具备这个功能。选择电动电位器应用宏即可完成,该应用宏提供了与PLC 相连接的经济型接口,只需用数字信号就可以改变变频器装置的速度。

输入信号
• 模拟给定(AI1)
• 起、停和方向(DI1,2)
• 给定增加/ 减速(DI3,4)
• 斜坡1/2 选择(DI5)
• 运行允许(DI6)
输出信号
• 模拟输出AO1: 速度
• 模拟输出AO2: 电流
• 继电输出1: 准备好
• 继电输出2: 运行
• 继电输出3: 故障

  当然并不是所有变频器都具备这个功能的,具体不同型号的变频器参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A:
知识普及贴,支持走走兄。

网友B(2014-06-08):
用按钮来调速还真少见,很多都是用控制面板或电位器做的,学习了

网友C:
呵呵,现在好像有好几种变频器都能实现这个功能啦

网友D:
是不是UP,DOWN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