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力仪表常遇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27):
         多功能电力仪表在使用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该有效的了解问题以及迅速的处理,并得到及时的使用,这样才能使得多功能电力仪表很好的发挥其功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在使用的问题处理方法。

  一、仪表没有回送数据

  答:首先确保仪表的通讯设置信息如从机地址、波特率、校验方式等与上位机要求一致:如果现场多块仪表通讯都没有数据回送,检测现场通讯总线的连接是否准确可靠,RS485转换器是否正常。如果只有单块或者少数仪表通讯异常,也要检查相应的通讯线,可以修改变换异常和正常仪表从机的地址来测试,排除或确认上位机软件问题,或者通过变换异常和正常仪表的安装位置来测试,排除或确认仪表故障。

  二、仪表回送数据不准确

  答:智能多功能电力仪表的通讯开放给客户的数据有一次电网float型数据和二次电网int/long型数据。请仔细阅读通讯地址表中关于数据存放地址和存放格式的说明,并确保按照相应的数据格式转换。推荐客户去经销商索要下载MODBUS-RTU通讯协议测试软件MODSCAN,该软件遵循标准的MODBUS-RTU通讯协议,并且数据可以按照整型、浮点型、16进制等格式显示,能够直接与仪表显示数据比。

   三、关于U、I、P等测量不准确

  答:首先需要确保正确的电压和电流信号已经连接到仪表上,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压信号,必要的时候使用钳形表来测量电流信号。其次确保信号线的连接是正确的,比如电流信号的同名端(也就是进线端),以及各相的相序是否出错。多功能电力仪表可以观察功率界面显示,只有在反向送电情况下有功功率数据有不对现象,一般使用情况下有功数据不对。如果有功电能符号为负,有可能电流进出线接错,当然相序接错也会导致功率显示异常。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仪表显示的电量为一次电网值,如果表内设置的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倍率与实际使用互感器倍率不一致,也会导致仪表电量显示不准确。表内电压电流的量程出厂后不容许修改。接线网络可以按照现场实际接法修改,但编程菜单中接线方式的设置应与实际接线方式一致,否则也将导致错误的显示信息。

  四、关于电能走字不准确

  答:仪表的电能累加是基于对功率的测量,先观测仪表的功率值与实际负荷是否相符。多功能电力仪表支持双向电能计量,在接线错误的情况下,总有功功率为负的情况下,电能会累加到反向有功电能,正向有功电能不累加。在现场使用最多出现的问题是电流互感器进线和出线接反。多功能电力仪表均可以看到分相的带符号的有功功率,若功率为负则有可能是接线错。另外相序接错也会引起仪表电能走字异常。

  五、仪表不亮

  答:确保合适的辅助电源(AC/DC85-265V)已经加到仪表的辅助电源端子,超过规定范围的辅助电源电压可能会损坏仪表,并且不能恢复。可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辅助电源的电压值,如果电源电压正常,仪表无任何显示,可以考虑断电重新上电源

    在多功能电力仪表使用中也应注意十一点事项:

  1、使用前,仪表需通电15分钟。

  2、注意防止震动和冲击,不要在有超量灰尘和超量有害气体的地方使用。

  3、输入导线不宜过长,如被测信号输入端较长时请试用双绞屏蔽线。

  4、若信号伴随高频干扰,应在线里试用低频过滤器。

  5、长时间存放未使用时,请每三个月通电一次不少于4小时。

  6、长期保存应避开直射光线,宜存放在环境温度-25°C~55°C.

  7、如仪表无显示,应先检查辅助电源,电压是否在范围内。

  8、如显示不正常,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及信号接线端是否拧紧。

  9、除非PT有足够功率,否则不能使用PT信号同时作为辅助电源,以保证仪表正常工作。

  10、CT回路中的电流接线端子螺丝务必拧紧,保证进/出线接触可靠,以免产生故障。

  11、若要校验仪表,校验仪器应优于0.1级,才能保证校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