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3-12-27):
        所谓电压-频率变换型是指测量时将被测电压值转换为频率值,然后用频率表显示出顽率值,即能反映电压值的大小。

        既然可以用被测电压直接控制可控频率振荡器的频率,为什么不直接测量可控频率振荡器频率值作为对应的被测电压值,而要用混频的方法呢?原来,采用混频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输出频率的变化范围,并取得零点0因为,一般是用改变变容管电容C的方法来改变可控频率振荡器频率的,已知振荡器频率当变容管可控时,它的电容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数字电压表的使用

        数字电压表型号、种类繁多、数字电压表采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3H位双积分A-D转换器,它的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1)量程。

        2)显示。最大显示值为±1999,能自动显示极性和小数点。当输人信号超过量程时,首位数字会出现闪烁现象,表示警告过载。

        3)采样速度。采样速度为2~3次/s,每次测量时,被测电压的积分时间为80ms。

        4)温度对误差的影响。当使用温度在(20±5)1、相对湿度在80%以下时,电压表的误差,在30天内使用可保证准确度,在30~90天内使用时,则需加附加误差0.2%。

        5)串模干扰抑制能力。对(50±1)Hz的工频及谐波抑制能力大于30dB,但干扰电M峰值不得超过量程。

        6)共模干扰抑制能力。当输入端最大有1k失衡,共模干扰直流电压或工频电压不大于250V时,抑制能力大于60dB。

        7)过载能力。在1000V量程档可允许过载10%,600V量程档可允许过载50%,其余60V,6V、600mV、60mV各量程档均允许超过10倍。在测量中,端对地最大工作电压不得超过250V。

 数字电压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周围环境需无强电磁场干扰,无腐蚀性气体或杂质,仪表散热孔不受遮蔽,通风良好。

       2)电源接线要正确,红色是相线,黑色是地线,绿色是中线。

       3)接通电源前,将量程选择旋钮置于调零档,然后接通电源,并预热40min。长期未用或首次使用时应预热1~2h,再调好零位。

       4)将量程选择旋钮置于"‘校准”,对数字电压表进行预调整和自校。

       5)测量中,若首位数字出现闪烁现象,说明输入被测电压过载,应改变量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