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27):
请教各位工控朋友,如果使用绝对式编码器,但又不配置电池,这时候与增量式编码器有和区别?断电后位置信息也没被保存,有不一样的意义吗?

网友A:
   绝对型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是唯一的(即绝对的),与增量型编码器不同。

   增量型编码器的位置是由原位基准的计数脉冲累计来决定位置,读数状态要始终连续,不可间断,抗干扰能力差,主要用于短时的相对位移或速度测量;

   绝对型编码器是以即时读出数据码系统,以建立信息,没有两个位置是相同的。

   编码器使用是不需要配电池的,一般是需要供电的;在外部电源停电的情况下;再次来电,绝对编码器的值是不变的;这就是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的主要区别;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不带电池,可以当作增量编码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