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PLC有限的输出点驱动海量指示灯

楼主(2013-12-27):
最近忙于开发一个项目,遇到一点小困难。原计划驱动24只指示灯,选型时考虑扩展SS2的输出模块,使其具有24个输出点。后来方案有变,输出指示灯一下子增加了50个,将SS2扩展到74个输出点,成本上不可接受,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们现在正在验证一个解决方案,之后我陆续给出开发过程片段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给予积极响应,您的响应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网友A:
以前学过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显示,比如一个数码管需要8个输出量,另外在用一个输出量控制这个数码管的公共端(选通),那么理论上,有N个数码管的话,就需要8+N个输出。这种数码管是间断闪亮,但是刷新的快,看起来和常亮没啥分别,如果应用到这里,同时还要考虑选通的输出和控制显示数字的8位输出不是同一种输出类型,可以试试灵不灵!

网友B:
支持秦工。

SS2扩展是台达的吗?

如果灯的控制是独立的,那只能增加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秦工。SS2扩展是台达的吗?如果灯的控制是独立的,...

 DVPSS2是台达第二代小型PLC,主机本体DI/DO(8/6)共14点,体积只有香烟盒大小。我们大量使用这个型号。

网友C:
可以用用输出点组成阵列输出。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029-88360640。如果用单片机,开发成本很高:除了编程费用外,还有印板设计费、开模具费、制作费等。

网友E:
1, 安全的方法用 I/O 扩展模拟来操作

2,再就是如果这些灯只是的指示功能复杂不,如不是很复杂就用共用点

楼主:
为了更好地集思广益,现将要求再细化一下:

  1. 所有70多个指示灯是相互独立的,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具体讲就是有10多组指示灯,每组有报警指示、提升指示、开到位指示、下降指示、关到位指示5个指示灯,代表处在不同地点的设备的运行状态。

  2. 处在各地的设备运行状态(由一组5个指示灯指示)没有必然联系,相互独立。

网友F:
行、列矩阵扫描输出,行或列需要进行输出反相。扫描程序也不难实现

网友G:
如果5个指示灯没有同时点亮的状态,可以使用矩阵输出,行5,列14,组合70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行、列矩阵扫描输出,行或列需要进行输出反相。扫描程序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5个指示灯没有同时点亮的状态,可以使用矩阵输出,行...

 李工的办法我们起初也尝试了。参见主题帖中增加的资料。

楼主: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采用74HC595芯片实现的PLC有限输出点控制多只指示灯点亮的原理。

  1. 本人对硬件不懂,这次项目开发还得感谢公司搞硬件的同事。

  2. 先是一对一扩展PLC输出(继电器输出)方案,再是矩阵输出方案,后来同事极力推荐74HC595芯片实现方案。

  3. 74HC595芯片(每只芯片8位锁存器,可以控制8个指示灯,成本只有2-3元),芯片可以级联,原则上可以扩展控制无数点。

  4. 74HC595芯片处理速度极快,之后试着编写原理性程序逻辑时也得到了验证,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简化程序逻辑起了很大作用。

  5. 还是速度问题,大家知道,处理这一类问题,PLC都需要循环几个(与控制数量有关)扫描周期才统一判断刷新一次实际的控制对象,所以大数量判断没有极高的速度就会产生严重指示滞后,实时性极差。

  6. 现在的PLC扫描周期一般都能达到实际使用要求,刷新关键就要看输出频率问题了,所以继电器输出型PLC在这里就不适合使用,本项目我就选用了台达DVP14SS211T晶体管输出型PLC。

  7. 台达DVP14SS211T本机自带8点输入,6点输出。配合74HC595芯片做多输出控制,我们项目中8个输入点全部接入了8个按钮指令信号,6点输出点只需要占用PLC三个输出 Y点提供给74HC595芯片控制端作为控制指示灯信号。Y0:数据线;Y1:时钟线(每个上升沿将Y0端的状态0或者1锁存,遵循由低位0到高位7压入存储的原则);Y2:输出线(每个上升沿将74HC595所存的8位状态全部输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采用74HC595芯片实现的P...

 这个方案在LED大屏上有应用,595速度可以达到10M。好处是数据传递在后台进行,显示是静态的。

其实建议用行列扫描。一个24V指示灯20mA,SS2输出500mA,至少可以带动20个指示灯无压力。用20×4=80的行列,亮度损失问题不大。这样不增加成本。并且没有专用部件,不需要自己搞电路板。程序也很简单,可靠性也比用外加板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秦君_1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采...

 能详细介绍一下您的行列扫描方案吗?或者提供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安全的方法用 I/O 扩展模拟来操作2,再就是如...

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您的方案实施办法或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J(2015-02-25):
595是好方案,比矩阵方式更灵活,硕件线路也简单得多,595放在灯旁边,最后到p乚c只要5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