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个三菱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3-12-27):
请高手帮我编个三菱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我用THK KR20 0601的滑台,就是牙距1mm的那种,我做了上下限位的感应,要求开机复位,当从原点位置开始运行至15mm处停顿,在此处有信号输出。再给他信号时继续运行至15.3mm处是停止,有信号输出。我再给信号时复位至原点处。在此谢谢高手帮忙,邮箱dejun_li2007@163.com

网友A:
楼主不妨更新一个驱动器的型号手册让大家看看。

网友B:
用点特殊继电器 和你当前位置作比较  还要计算齿轮比

网友C(2015-03-16):
你要看一下电机转一周滑台移动多少才可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