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线路布线原则

楼主(2013-12-27):
随着家用电器的多元化,广泛化,家庭线路通常会在负载能力上出现不足,比如我家里当时装潢时并没有考虑到要拖动4个空调,3个快速烧水器,同时使用,现在老婆不懂,导致线路居然烧焦,郁闷啊!

请问家庭线路,除了按负载选线外,布线时零线是否还像以前那样串到这串到那?

火线呢?

网友A:
你的布线规划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我家的线是我自己布的,别家1000元的线就算多了,我98平方(3/1/1/2/3)花了2000多大洋。全部活管,线槽都是我自己开的,别家开线槽打墙工钱600元,我喊了师傅听我的要求一说,1200一个子都不少。当即立断自己买工具。切割机、电锤、吸尘器(作用不大)、小水管等900元左右。看别人挺简单的2天时间就搞定,我居然花了一周,自己、老婆、老婆弟弟,全都累趴下了,天天吃馆子,买水,买烟,不知道吸了多少灰。天天被老婆骂,亏惨了!

最初规划被省略了不少,实在是提不动那个电锤了!!!

最后的结果是基本满意。

强电:

总开关出来分,

客厅柜机一档4mm^2(3线)独立单极空开。主卧空调1档2.5mm^2(3线),次卧空调1档2.5mm^2(3线)2个卧室空调共用一个单极空开。2个卫生间插座(含浴霸)一档2.5mm^2(3线,等电位),厨房插座(含电热水器)2档4mm^2(3线),厨卫插座用共用一个两极电磁式漏电保护,其余插座2档2.5mm^2(3线,单极电子式漏电保护),照明多路1.5mm^2(2线,单极空开)。

弱电:

总盒出来1路(电话、电视、网线)到客厅电视柜后,电视柜后到沙发后。实在是打不动槽子了,所以,其余各屋均无弱电。这是最遗憾的了。这也是唯一不能换线的管路,3根线在一根管道里,估计抽不出来。布的时候是分两段穿的。如果非要换线,还是可以通过拆2个平方的木地板露出管道来解决的。

顺便说下,木地板也是我自己安装的。本来老婆给安木地板的师傅讲好价格了的8元/平方,来安时我说了我的要求,师傅啥话也不说,装起工具就散人了,临走是说,像你这个安法我们去喝水呀!我随即决定自己安装,当时就被老婆臭骂了一顿,说加点价,我死活不同意。上网看视频,到别人家现场学习,自己用了4天时间,全部安装完成。一个房间实木,本来准备全部安实木的,太贵了,太贵了,安完书房就承受不了了,其余房间全部改为强化。

再说下,水管安装,我们这边买水管的店免费给安装,来安装的师傅到场一听我要求水管全部上顶,师傅顿时就歇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到场后说要加100元的工钱,最后我和老板一人出50给那个师傅。晕死!

很显然,零线不能随便乱接,也不是一个房间分一档线,当然如果这样做线就能省很多。我是按功能来的,1.5mm^2的线就用了800米(国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布线规划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我家的线是我自己布的...

 人才啊

楼主:
对容: 第五纪冰川 你的布线规划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我家的线是我自己布的... 内容的回复!

是啊,活做好不容易

网友C:
自己布线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D:
动力和照明分开,插座也独立出来。大功率的和小功率的分开。这样要好一些。

网友E(2014-01-2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家水、电自己搞定,开槽请人的。

网友F:
安全稳定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