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报警断电后消失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是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的历史报警,每次断电后数据就丢失了,该添加的都添加了

网友A:
不清楚耶!!!!!!!!!!!!!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记忆存储的···

网友C:
看一下你数据保存位置,有的组态软件保存在内存中,重启就不可以了。

网友D(2014-01-26):
使用存盘数据,直接存到硬盘上就行了,选择存储时间.时间到了会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