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通讯好后关掉再打开项目为什么又连不上了

楼主(2013-12-27):
我这一项目用上位机通过交换机和2套西门子300-2PN/DP通过网线以太网通讯,为什么通讯好了并且运行了几天后再在上位机上打开STP7中的项目却无法与CPU通讯,且PG/PC设置中的诊断显示是“SRMD-SET”错误 无接口句柄。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上位机里边360等软件将西门子软件屏蔽或者查杀掉了,导致西门子软件部分功能不能运行。

解决方法:

将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卸载掉安装兼容的软件,重新修复Step7软件。

网友B:
1, 可能你的 上位机 中还有别的软件用到 这个 以太网端口

2,建议重新启动电脑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