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彩(亿光)ITR系列光电开关接三菱plc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3-12-27):
本人在搞一个产品研发,需要用到一些光电开关,因空间受限,这些光电开关既要有欧姆龙微型光电开关的小巧,又要有6mm~10mm的槽宽(被检测物净宽为5mm和7mm),所以我用过的光电开关(欧姆龙微型的)都用不上了。前几天买了些新亿彩(亿光)的槽型光电开关:ITR180,ITR150F,ITR160和WYC2010,本打算用来作检测开关用,买的时候知道它的电压与我用的三菱plc输入端的电压不同,但以为只要给光电开关的输入端提供一个相应的电压,将它的输出端接入plc的输入端就行了,结果不行!

这种光电开关一共有四个脚,一侧为发光二极管A(正)和K(负)两个脚,另一侧为三极管的C和E两个脚,将外部电源的正极和负极按光电开关的图示接入A脚和K脚,将C脚接输入端,E脚接COM端,在此情况下,plc的输入端灯不亮,不管槽型中有无物体遮挡,plc的输入端均无反应,而反过来将E脚接入输入端,C脚接COM端,则plc的灯长亮,不管槽型中有无物体遮挡均是这样,好在这些光电开关似乎都没有坏,为什么这些光电开关对光的遮挡无反应,我不太懂这些,请知道的高手帮我一把。谢谢了!

网友A:
你把供光电开关的电源公共端和PLC的com口短接下试试看

楼主:
纵横军团-小董,感谢你对我的关心!按你的方法我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知道了,其实挺简单的,首先A(或+)脚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后接入适配的电源正极,K(或D)脚接入负极;然后E脚接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后接入三菱plc的com,C(或+)接入输入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