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34-1与组态王链接

楼主(2013-12-28):
我现在是两个大系统通过一个中间数据交换模块,就是一个cpu226外加一个cp243-1.想通过组态王链接cp243-1监控。设置好后,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关联设备成功,也就是通讯成功,cp243-1也显示黄灯,但是只能监控到数据交换模块的cpu226里的数据,其他两个系统的监控没一点反应。我用的是一般上网的网线,没有通过opc设置。是网线原因,还是通讯失败

网友A:
你的其他两个系统是什么?和组态网是什么通信方式;

楼主:
其他两个系统都是通过cpu226两个端口中的一个,通过八星线远程连接到数据交换模块,再通过数据交换站的cp243-1连接到组态王

网友B:
你咨询一下西门子,应该是要监控的对象都要通过一个CP243-1,也就是说,你要监控2个对象就需要2个CP243-1。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那两个系统是和PLC进行RS485通信的,需要你自己编程的,在PLC进行通信编程;组态王是和以太网模块通信;

楼主: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领导做的系统。我后续跟进,所以遇到问题。通讯应该成功了吧,不会是网络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