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B 伺服驱动器如何更改功率

楼主(2013-12-28):
现场一台台达ASDA-AB 伺服驱动器,1.5KW 现在应急想用这台驱动器带750W的电机,但是直接连会报警错误不匹配,想把驱动器的功率数改成750W的。请教怎么改,谢谢

网友A:
AB系列的伺服支持的是2500ppr的电机,电机匹配吗?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2016-12-15):
台达驱动器,电机功率不匹配,怎么更改参数,求解

网友C:
台达伺服器就是这个鸟样,改电机种类的参数是隐藏了的,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D(2020-05-12):
p2-08设34后在设36会出现h参数更改h1-01为更改功率1是100w、2是200w、3是400w以此类推

网友E(2020-11-25):
引用 网友D:
p2-08设34后在设36会出现h参数更改h1-01为更改功率1是100w、2是200w、3是400w以此类推

我的设置不起来,没有出现H参数。能在明确点吗?

网友F:
按照四楼说的设置完了之后,一直按SHIT,P参数完了之后就是H

网友E(2021-01-03):
引用 网友F:
按照四楼说的设置完了之后,一直按SHIT,P参数完了之后就是H

能留个联系方式?愿意付费请教

网友G(2021-06-11):
引用 网友D:
p2-08设34后在设36会出现h参数更改h1-01为更改功率1是100w、2是200w、3是400w以此类推

h组 也就是p5  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H(2022-05-02):
确实牛皮,坛子里还是有高人啊

网友I(2022-08-19):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p2-08设34后在设36会出现h参数更改h1-01为更改功率1是100w、2是200w、3是400w以此类推     内容的回复:h组 也就是p5  我已经试过了...

P5以后的参数说明有吗,H1对应的是P5还是P6,我1Kw的驱动器,P5-01是1,P6-01是4 都对不上啊

网友J(2023-12-07):
确实牛皮,坛子里还是有高人啊  完美解决问题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