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常见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28):
大家帮我看看PLC的阶梯图对吗。其目的是当行程开关闭合时HL1信号灯亮,断开时HL2信号灯亮,在外部接线图中,这个SQ1行程是断开位置,到底是哪个信号灯会亮啊。。。。。还有就是行程开关和停止按扭,热继电器是同种类型的吗?

网友A:
SQ1断开HL1灯亮,SQ1闭合HL2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Q1断开HL1灯亮,SQ1闭合HL2灯亮。

根据原理图的要求, 这个阶梯图和外部接线图确定是对的吗

网友A:
y1和y2调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1和y2调换一下。

 这样就能达到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