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齿轮设置成斜齿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3-12-28):
今天一台进口电机的齿轮箱坏了! 拆开齿轮箱两边,内部结构的齿轮盘极杆全是斜齿系列,有个齿杆磨灭掉了,不知何情况呀? 齿轮做成斜的有什么优点呀?

网友A:
斜齿传动均匀嘛。。。。。

网友B:
斜齿受力面比较均匀,好的齿轮箱斜齿的比较多。

楼主:
  我们这里的 SEW 和 HOLEERY 齿轮箱全是这样的

网友C:
斜齿相对于直齿,齿轮厚度相等自然斜齿接触面较长,从而受力更均衡,运转时动力传递自然更加平稳

网友D:
斜齿便于调整啮合间隙

网友E:
优点:齿面重叠度大一些,传动均匀,传递力矩会大一些,

缺点: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