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 为什么只能撤销一次

楼主(2013-12-28):
按Ctrl+Z可以恢复到更改以前的状态,为什么FPWin GR软件只能Ctrl+Z撤销一次? 我想恢复多次就不可能了. 是软件是这样的,还是哪里需要设置?

楼主:
还有,如何设置母线的宽度?

网友A:
母线的宽度在显示格式设置,详细看软件帮助操作方法。

楼主:
楼上说的画面显示设置,只能设置步之间的宽度, 我的意思是把母线设宽一些,可以每行多放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画面显示设置,只能设置步之间的宽度, 我的意思...

请看清楚是在显示格式设置不是你说的画面显示设置认真详细看看软件帮助操作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