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线混接导致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误动分析

楼主(2013-12-28):
1  故障现象

    一两层别墅式楼房照明客户,出现晚间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而动作的现象。使用中也发现只要一开楼梯间照明灯(以下简称楼梯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即跳闸,因此该住户只好关掉此灯,晚上摸黑上下楼。

2  故障检查

    该楼供电系220 V电源,分一楼、二楼两条回路,每条回路上各装一只DZL33—10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一、二楼分别送电带负荷均正常,但两路全送电后开楼梯灯,上述故障即出现,使整个楼房停电。用万用表重点对楼梯灯灯头、双联开关、引线测试,均无接地现象,排除了漏电的可能。再单合一楼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开楼梯灯不亮,查灯泡不坏,测灯头一桩头有电,另一桩头有感应电。将灯泡装上用测电笔测二楼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未合时)下桩头发光。由此可判断,楼梯灯的零线误接在二楼电源回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出线侧的零线上,这正是故障原因所在。

3  故障分析

    我们知道,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动作是利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线路的不平衡电流。单相线路正常工作时,相线和零线中电流的相量和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铁心中的磁通也为零,其二次侧绕组没有信号输出,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不应动作。当发生接地故障或人触及带电体时,相线和零线中电流的相量和不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铁心中产生磁通,在其二次侧绕组产生感应电压及电流,当故障电流达到整定值时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动作,自动切断故障线路,起保护作用。
而上述线路的接线,当两只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均在合闸位置,操作楼梯灯的任一双联开关开灯,即有约180 mA的灯泡负荷电流(楼梯灯功率为40 W)经一楼保护器的相线至二楼保护器的零线形成回路,其值远远大于保护器的动作电流30 mA,所以只要操作任一双联开关,即造成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动作跳闸。

4  故障处理与教训

4.1  原因找到后,顺着楼梯灯零线查找与二楼零线总线的连接点,将其拆开,利用预敷的备用线将其接至一楼的零线出线上,恢复送电后,一切正常。
4.2  笔者提醒大家如遇有几个回路且分别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照明线路,在布线时要严格分开,接线时要保证相、零线均在同一回路,切不可图省事,就近搭接零线。

网友A:
学习了。接零线不规范诱发的事故很多,不可轻视。

网友B:
不怕你没证,只怕你没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