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怎么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3-12-28):
求助:

新电脑装的是win8系统,当把plc编程软件下载后无法安装。

有没有在不换电脑系统的前提下装一款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

谢谢!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装XP系统,WIN7安装西门子的软件已经很麻烦了,WIN8估计也不会逊色。

网友B:
还没有听说安装成功 的

网友C:
SP9的也装不了?

网友D:
WIN8系统下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可成功安装V5.5版本

网友E:
win8,用虚拟机试试

网友F(2014-02-24):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多装几次能装上

TIA Portal V11                       博途

STEP 7-MicroWIN SMART            我装了很多次才装上

有两款屏的软件根本装不上

以上软件我都装了,不兼容是肯定的,但如见能打开,可以编程序,没试过连PLC

软件装上就是每次开机时弹出

网友G(2015-02-25):
我的系统是WIN8,可以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不过SOMACHINE就装了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