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与松下A5伺服的控制问题(急!!!)

楼主(2013-12-28):
    我现在用台达PLC DVP40EH00T3控制一台松下A5的伺服的正反转并做定位,Y0作脉冲输出,Y1作方向控制,在松下伺服驱动器将P006=0,P007=3,(松下A5参数P007是脉冲输出模式选择,为1时候为AB相,为3时候为脉冲加方向方式)可是输出指令DPLSY K10000 K0 Y0 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会走,可当我将P007=1时,它就会有并且只有一个方向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我还不太明白说明书上的意思Y0,Y1为AB相输出是什么意思,像用DPLSY这个指令的时候我要实现正反转,那我Y1应该要写在另一个DPLSY指令中还是怎么弄?还有,如何执行回零指令DZRN K10000 K500 X2 Y0,既然是AB相输出,那Y1的脉冲又去哪里了?是否要用到?当执行相对定位指令:DDRVI D100(目标数量) D102(目标速度) Y0  Y1 这个指令的时候是否它就可以用到AB相输出的方式了?因为这里有Y0和Y1参数,而DPLSY中却没有Y1,请大侠指点下。另外,回零指令是不是一定要与DDRVA绝对定位指令才配合才可以使用?谢谢

   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执行DPLSY指令的时候,只通过Y0作脉冲输出,然后通过改变D1220(AB相相位顺序寄存器)来做方向上的控制,成功实现了正反转功能,但等于Y1这个点就没用到了。这样可以吗?另外,为什么我把DPLSY指令放在程序的中段和后段这指令接通,但却无脉冲输出,但放在程序开头却有脉冲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附件上为定位实验程序。请大侠指点。程序的问题以及帮忙改进。谢谢。

楼主:
大侠们呢?怎么不指点下呢?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A:
使用AB相就不需要方向信号了,如果使用方向加脉冲的话,就通过Y1置为来定义,这需要根据你伺服设定的输入源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B相就不需要方向信号了,如果使用方向加脉冲的话,...

 AB相可 以用,但是速度升不上来,意思就是说PLC发比较小的脉冲速度的时候伺服可以运行,但如果发较高的频率的时候伺服就走不动了。打个比方,我设计速度是最高90米每分钟,可是现在我运行在40米每分钟的时候伺服驱动器就运行不起来了而发出不正常的声音和机台的振动。如果是用方向加脉冲的话,驱动器有设置为此方式,PLC也有按此方式输出,但伺服驱动器就是没有反应。请大师们帮忙解答下。另外,EH3中是不是AB相输出的话有个分频数,请问这个数值在哪个寄存器下?我找了好久没找着

网友B(2015-04-06):
松下伺服,用在线软件设置脉冲方式了么。参数都设置了么

网友C:
直接用DDRA和DDRVI是带脉冲和方向的控制,

网友D(2015-05-20):
一起学习了,大家一起分享啊一起学习了,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E:
松下A5驱动器参数设置Pr0.**

0# 方向

1# 控制模式    0

7#指令脉冲形式 3

8#电机旋转一圈指令脉冲数

你把伺服这几个参数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F(2017-12-05):
学习学习  我也在查找这方面的 资料

网友G(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回复赚个积分。

网友H:
我也很想看看

网友I(2019-06-04):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想看看

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