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itech的通讯

楼主(2013-12-28):
小弟用hitech 的触摸屏pws6600s与永宏的plc联接,但在hitech的编程软件ADP6.5新建应用时,要选择通讯PLC的类型,但类可选的下拉列表里没有永宏FATEK的PLC,请问该怎么选择呢?麻烦各位大虾指点指点。FATEK的PLC的类型是FBs-40MCT.

网友A:
不可能没有永宏的

网友B:
有呀, “FACON FB Series”

网友C:
你选择Facon  FB  Series就可以了。若有其他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2355858558

网友D:
没玩过海泰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