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L的2个问题

楼主(2013-12-28):
问题1:接线没问题,给运行信号C3,进线接触器吸合一下就跳掉了,过了几天后我再试,接触器吸合了一段时间还是跳了,可以肯定的是电机没问题,591应该也没问题,基于这个原因,我想可能是参数哪里不对,安装了调试软件 —DSELite,想读出参数看看的,用的是USB-CIF31数据线,

水晶头那根线没问题,以前用过的,插在P3口上,可是无法通讯,是线的问题还是驱动问题?这是问题2

网友A:
  你如果确认你的 591 没有问题,那就是外部线路接线有问题,还有就是负载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确认你的 591 没有问题,那就是外部线路接...

是作为退火用的,没有接电机,A+和A-相当于断路,

网友B(2014-08-28):
无法通讯 看波特率 或者端口 或者地址改动了没

网友C:
看到591L,我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