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做一个plc项目!需要哪些???

楼主(2013-12-28):
1    完整的一个plc项目,包括什么?
                       (包括,plc程序,电气柜。接线图纸!。。) 其他的还有什么???
2     另外,这些都是什么软件制作的??
                       (例如,程序用西门子编程软件做的。。。)那其他的图纸。接线图什么的是什么制作的呢??

表达不清,还烦请多看一下,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热心人吗∫????????

网友A:
接线图纸你可以画原理图 也可以画接线图纸  主要看客户要求  比如说 伺服焊线你可以定义每个颜色含多少角 也可以指出个大概

网友B:
1    完整的一个plc项目,包括什么?
                      (包括,plc程序,电气柜。接线图纸!。。) 其他的还有什么???

当然还有设计方案,采购清单,这些都是前期的准备。柜子的组装,还有出厂前的调试;以及现场的安装调试;验收;等等;

2     另外,这些都是什么软件制作的??
                      (例如,程序用西门子编程软件做的。。。)那其他的图纸。接线图什么的是什么制作的呢??

图纸一般用CAD可以完成的,也有其他的电气软件;

PLC程序编程需要相应的编程软件的,每款PLC,每个厂家的编程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    完整的一个plc项目,包括什么?
                      (包括,plc程序,电气柜。接线图纸!。。) 其他的还有什么??

   还有 设计方案,现场布置图,备件清单,还有现场通讯设备===

2     另外,这些都是什么软件制作的??
                      (例如,程序用西门子编程软件做的。。。)那其他的图纸。接线图什么的是什么制作的呢??

   软件你 硬件编程的软件全都要用,什么 PLC,HMI 的编程软件,接线图一般用什么 CAD,EPLAN 等 电气绘图软件,特别是 EPLAN 软件能自动生成 备件清单 订购文件,还有别的,很是不错的软件,淘宝有这款软件买

网友D:
CAD2010之类的画图软件

PLC 触摸屏软件等

都特级工程师了 可以了 呵呵

网友E:
完整的PLC项目包括:

1、根据现场工艺提资,画出流程图及PID图。各种CAD软件绘制,当然手画也是经常见到的。

2、算出需要的控制点数(数字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选择一种合适的PLC,并画出I/O配置图。

3、画出PLC控制柜的外型及内部配置图,期间别忘了计算下负载的负荷计算,选择合适的电源开关及开关电源。

4、包括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原理图。

5、画出控制柜到现场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的电缆走向图、接线端子图。

6、材料表、设备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