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做登陆界面

楼主(2013-12-28):
如何做一个登陆界面,有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正确则进入,错误则提示请重新输入。而且必须是输入正确以后才能切换所有的画面。 应该如何实现。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在画面上做1个登录按钮,给它写属性。属性--事件--鼠标--闪电符号---C动作--标准函数,写C脚本如下: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

在画面上做1个退出按钮,给它写属性。属性--事件--鼠标--闪电符号---C动作--标准函数,写C脚本如下:

#pragma code()
PWRTLogout();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

网友A:
还应在用户管理器中预先给每个用户分配用户名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应在用户管理器中预先给每个用户分配用户名密码。

  十分感谢

网友B:
不用自己做窗口,直接调用指令,可以调出来登陆窗口

网友C(2016-04-07):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上做1个登录按钮,给它写属性。属性--事件--鼠...

这样做还需要添加一个按钮和画面关联才能进画面,能不能直接登录成功就直接进入运行画面呢,这个C不知道怎么写,谢谢!

网友D:
3楼是正解啊!!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