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台达的触摸屏,求帮助

楼主(2013-12-28):
     第一次做台达的触摸屏,我用的是DOP-B10E615的,软件是RSLogix 5000,cpu是ab的1769-L30ER。

请问各位大侠,RSLogix 5000里面的变量和触摸屏里面的变量,怎么对应地址连接起来?急!急!急!

请各路大侠直接发个做好的触摸屏程序到我邮箱以做参考,各种谢谢啊!!

网友A:
控制器的变量在触摸屏里面,本身应该是对应的:按钮属于写入寄存器地址,数值显示属于读取寄存器地址!如果选择了内部寄存器,则有$与$M两种。

(1)$是断电不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位元件形式是$a.b;

(2)$M是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位元件形式是$Ma.b;

如果需要交换数据,建议参考手册的宏指令: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manual/Delta_DOPSof_M_TC_20120627.pdf

“选项”-“数据代号表”

楼主:
请问,比如PLC里面自己定义的变量“start”,怎么跟触摸屏的变量地址联系起来,一直提示存储器地址输入失败。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最好是台达官网下载触摸屏编程说明书最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官网下的手册上面有其他品牌的plc和触摸屏之间的变量地址关系,但是没有AB,麻烦谁用过AB的告诉下,发个例子给我最好,我的邮箱156159295@qq.com 万分感谢,地址一致对不上。

网友E:
在选择写入存储器的时候选择Base port,开关量选择BOOL,数据INT等等这些不用说了吧?

按钮选择BOOL 0:0相当于台达的M变量

数据可以选择INT0:0相当于D变量

然后再5000中按照这方法建立PLC变量旧可以好像叫"PLC MAP"吧

如果实在不明白 建议你参照Proface屏的手册 那个还是比较全的,官网手册列举了如何使用proface屏链接当下所以PLC的方法。

网友F(2020-05-03):
台达触摸屏,谁用谁<此处内容被屏蔽>。是王八蛋,畜生设计出来的最垃圾触摸屏软件,垃圾的一逼。一万个 C T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