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现场故障排除的基础方法

楼主(2013-12-28):
1、观查法通过看、听、闻、摸等,是否发现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
2、电阻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线路、触点等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有时也用万用表或电桥测量线圈的阻值是否符合标称值,也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
3、电压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压、负载的电压,也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定线路是否正常。
4、电流法:即通过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定故障原因。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挡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强电回路,常利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5、替换法:在怀疑某个器件有故障、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恢复。
6、短接法:适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回路中,将情绪适中的点用粗导线短接进行试验的方法。
7、直接检查法: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验经常出现故障几率较高、再就是一些特殊故障,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8、仪器测试法: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的变化,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多用于弱电线路中。
逐步排除法:如有短路现象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网友A:
逐步排除法 ---------------应该是第九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