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设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28):
1、散热问题:

    电气控制柜中装有电气元件和继电器等,为了保证这些元件的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控制柜进行散热处理,控制柜内通常采用风扇散热,电气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所有进风口要设盖防尘网,排风通畅,避免在柜中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风扇安装还要注意防震问题。
2、电磁干扰问题:
   a、电气控制柜内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而且会产生高次谐波,这种高次谐波会通过供电回路进入整个供电网络,从而影响其他仪表。如果变频器的功率很大占整个系统25%以上,需要考虑控制电源的抗干扰措施。
   b、当系统中有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时,变频器本身会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则考虑整个系统的电源质量问题。
3、防护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a、防水防结露:如果变频器放在现场,需要注意控制柜上方不要有管道法兰或其他漏点,在变须器附近不能有喷溅水流,现场拒体防护等级要在IP43以上。
    b、防尘: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路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c、防腐蚀性气体:在化工行业这种惜况比较多见,此时可以将控制柜放在控制室中。

网友A:
学习了,很全面的知识

网友B:
讲解的不错,比较详细    ,谢啦

网友C:
接地电阻要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