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kva变压器上气体继电器与压力控制器还有压力释放阀怎么接线

楼主(2013-12-28):
1000kva变压器上的压力释放阀和温度控制器还有气体继电器是什么原理,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先看看我们现场的压力释放阀的说明供你参考:

温度控制器就是测量变压器内部温度的了,然后有温度接点,温度过高后断开或者闭合,一般都是接闭合点,温度过高后--上级高压断路器自动跳开。

网友B:
温度控制器和气体继电器输出的都是无源节点,你只需要串(并)入保护回路中就行了

网友C(2014-07-09):
一般来讲,压力释放主要反映变压器的运行状况~!当变压器发生内部故障时~!作用于跳开主变高低压侧所有断路器~!接线方式为+KM和LY两线接入保护~!保护作用于信号和出口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