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减不到0

楼主(2013-12-29):
VLT5000按减速按钮时,速度减不到0,这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前辈告知一下

网友A:
信号有漂移,参数设置正确否?

网友B:
  减速不到 0, 你的最低速度是什么控制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有漂移,参数设置正确否?

是什么样的参数会引起信号漂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不到 0, 你的最低速度是什么控制的呀 ?

按钮,有加速按钮,减速按钮

网友C:
停止速度设定不为零,那个自然就是不到0

网友D:
很正常,不知速度信号采用什么信号?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不知速度信号采用什么信号?楼主?

是两台变频器联动,一台变频器加减速,另一台变频器通过第一台变频器信号给定加减速,现在是按减速按钮,速度减不到0,第一台变频器面板上显示速度为0,第二台变频器面板显示速度20几;但实际上两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都在缓慢转,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不知速度信号采用什么信号?楼主?

第一台通过按钮开关量进行加减速,第二台变频器通过第一台的加减速的信号来相应加减速

网友E:
一般是不是都有一个最小的转速设置,若果太慢了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F:
有可能因为布线不好引起干扰,换屏蔽线,还不完全消除就限定下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