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上载和下载

楼主(2013-12-29):
PLC下载就是把编辑好的程序,设置,参数,以及注释下载到PLC中,上载就是把程序,设置,参数,以及注释等上传到电脑梯形图编辑软件中,并可以保存,下面就PLC在上载和下载过程中的步骤做下介绍。

  1. 下载

  如果已经成功地在运行STEP 7-Micro/WIN32的个人计算机和PLC之间建立了通讯,就可以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至该PLC。如果PLC中已经有内容将被覆盖。下载步骤如下:

  (1)下载之前,PLC必须位于“停止”的工作方式。检查PLC上的工作方式指示灯,如果PLC没有在“停止”,单击工具条中的“停止”按钮,将PLC至于停止方式。

  (2)单击工具条中的“下载”按钮,或用菜单命令“文件”→“下载”。出现“下载”对话框。

  (3)根据默认值,在初次发出下载命令时,“程序代码块”、“数据块”和“CPU配置”(系统块)复选框都被选中。如果不需要下载某个块,可以清除该复选框。

  (4)单击“确定”,开始下载程序。如果下载成功,将出现一个确认框会显示以下信息:下载成功。

  (5)如果STEP 7-Micro/WIN 32中的CPU类型与实际的PLC不匹配,会显示以下警告信息:“为项目所选的PLC类型与远程PLC类型不匹配。继续下载吗?”

  (6)此时应纠正PLC类型选项,选择“否”,终止下载程序。

  (7)用菜单命令“PLC”→“类型”,调出“PLC类型”对话框。单击“读取PLC”按钮,由STEP 7-Micro/WIN32自动读取正确的数值。单击“确定”,确认PLC类型。

  (8)单击工具条中的“下载”按钮,重新开始下载程序,或用菜单命令“文件”→“下载”。

  下载成功后,单击工具条中的“运行”按钮,或“PLC”→“运行”,PLC进入RUN(运行)工作方式。

  2. 上载

  用下面的方法从PLC将项目元件上载到STEP 7-Micro/WIN 32程序编辑器:

  单击“上载”按钮。

  选择菜单命令“文件”→“上载”。

  按快捷键组合Ctrl+U。

  执行的步骤与下载基本相同,选择需的上载的块(程序块、数据块或系统块),单击“上载”按钮,上载的程序将从PLC复制到当前打开.

网友A:
其余PLC呢?

难道你就知道这么一点点???

网友B:
上载的能看懂就相当的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