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R变频器选择

楼主(2013-12-29):
(90KW)MVR蒸汽压缩机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好

网友A:
选110KW的变频器,压缩机放大一个功率等级来选择变频器。

网友B:
需要大一个功率等级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110KW的变频器,压缩机放大一个功率等级来选择变频器。

是选择通用型的,还是选择专用型的,蒸汽压缩机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好

网友C:
通用型110kw。。国产大部分变频器都可用。。不过压缩机上加轴流风机。。频率控制在25--45hz间。。。千万不能在低频10hz以下用。。否则要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