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的换向片间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3-12-29):
    在直流电动机的运行过程中,由于换向片间落入铜屑、炭屑(电刷磨下的)、粉尘等而降低片间绝缘,有时电刷火花太大,烧坏片间云母,从而导致片间短路。

    片间短路故障可用检验灯来检查。检查时,先拆下绕组,在220伏电源上接一只220伏75瓦以上的灯泡,将检验灯的两个测棒分别接触相邻的换向片。如果灯亮,说明片间发生短路,片间云母发红或冒出火花处就是短路部位。检修时可用一段报废的手锯条磨成有尖端的刮刀,先用刮刀刮削短路部位,清除已炭化的云母(直到刮出的云母粉末呈白色为止),然后用检验灯再次检验。如果灯泡不再发光,则表明清除工作已完成,此时可用云母粉或小块云母拌胶水制成的修补剂填补刮掉云母留下的孔洞,孔洞封堵后短路故障的排除工作即告完成。

   修补后的换向器不得立即投入使用,因为胶水是导体,应待其硬化干燥,再通电试车。

网友A:
我有最新看法:直流电动机的换向片间短路——用猫爪子挠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咱们是放蒸汽煮煮,然后烘箱烘干,然后再处理,绝缘合格后打磨,然后再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