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烙铁应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3-12-29):
   电烙铁的选用,主要应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设备的电路结构形式。

(2)被焊器件的吸热、散热状况。

(3)焊料的特性。

(4)使用是否方便。

  选用的电烙铁,其功率、加热形式和烙铁头的形状等应满足上述四方面的要求。

  通常,小件(如小型元器件、电路板等)的焊接,宜选用20-25瓦电烙铁;大件(如接线柱等)的焊接,宜选用35-75瓦的电烙铁。但是,选用电烙铁的功率时,应注意电烙铁的加热方式。加热方式相同的电烙铁,一般是功率越大,烙铁头的温度越高,热容量也越大。若加热方式不同,相同瓦数的电烙铁的实际功率却相差很大。例如,一个20瓦的内热式电烙铁,其实际功率就相当于一个25-45瓦外热式电烙铁的实际功率。

  烙铁头的状态要适合焊接面的要求和焊点的密度。烙铁头有直轴式和弯轴式两种。直轴式烙铁头便于垂直操作,其头端是焊接工作面,一般与轴的垂直面成10º-25º夹角,也有采用45º夹角的,外形如马蹄形,使用比较方便。根据不同装配物体的焊接需要,烙铁头还有其他多种形状。如果在烙铁头切面上钻小孔,则便于焊接针状部分;尖端细小的烙铁头,可焊接焊面较小的部位。焊接小型元件和电路板铜箔用的烙铁头,其合理直径是4-5毫米。

网友A:
电烙铁也是多种多样,选择适合你的工具

网友B:
功率、方便、是不是需要防静电、自动吸锡等等

网友C:
还有这学问呢,买了个电烙铁温度太高,锡特别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