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方法

楼主(2013-12-29):
求大师指教,很着急用。从网查到说是安装很费劲,有一个地不行,软件就不能运行。我已经从官网下载了6个压缩包也已经解压了,但是怎么安装啊???????????我打开第一个安装包后,点击安装,就出现了第三幅图的界面,一直就这个界面,就没动静了   是不是  安装不对啊????是不是安装不对啊???、求指教  或这有安装视频教程也行   恳求、、、、  在这说也行或者是发到我邮箱里651442912@qq.com    谢谢了!!!!!!!!!!!!!!!

网友A:
你先把6个安装包解压--成为一个安装包后,再打开这个压缩文件进行安装。试试吧

网友B:
只需要解压第一个就可以了,另外的会自己解压的。

安装的时候最好要装在默认目录

网友C:
还有文件最好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D:
这些压缩文件是分卷压缩,解压后应该是一个文件。找到安装文件直接安装。注意安装文件不能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E:
我有安装原版,不会出现问题,已安装,可联系zwt8617@126.com

网友F(2014-02-07):
 偶然间   成功了啊   哈哈

网友G:
解压第一个压缩文件,后面的压缩文件不用管,解压完成后只有一个文件夹,安装就行了

网友H:
就只需要2步就行了!

1:把第一个压缩包解压,注意:解压后最好把它给移出来,

2:不要把它放的太深,否则的会会提示找不到所需的文件

网友I(2014-04-01):
你没有解压好,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J(2018-08-23):
能分享下下载包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