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3-12-29):
请各位大神进来看下,一台三菱PLC+两个增量型编码器1024的+两个DA模块+两个变频器如何实现两台变频的同步运转!有具体的梯形图的可以发我邮箱421197701@qq.com

网友A:
哪有人给你梯形图的啊,只有你自己做出来问问别人对不对的,或是那里问题的该怎么办的, 别人哪有那闲功夫的啦!

网友B:
一楼说的对,这题目有些难,视应用场合决定同步精度,做好程序发上来交流一下还可以,练空手道还不如我们去看电影来的爽!

网友C:
这个变频器要能接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人给你梯形图的啊,只有你自己做出来问问别人对不对的...

 我是个新手,可是老师的要求有点复杂,编写出来的程序是用PID控制的,但是PID采集到的数据是编码器的脉冲,然后要我用这个做PID控制,控制电机的同步位移,就是不知道怎么写了,这有什么联系都理不清楚了,所以才求救的

网友D:
第一,要求两台变频器都要具备矢量控制功能;
第二,要求两台变频器都要能接受编码器接口电路的信号,而且必须是A/-A;B/-B;Z/-Z;这种的;
第三,同步控制单元+变频器主/从控制。
这是最基本的形式与结构。同步控制单元可以是PLC、可以是附加接口板卡、也可以是计算机。总之,形式和成本完全取决于你的工艺要求与控制精度。
要求精度不高的同步可以用一个4-20mA的给定信号,并且共直流母线,发电状态也不怕。比如传送皮带。但是要是机床、天车应用的同步的话,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D:
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一路模拟量入,两路设为一样的模拟量出,较便宜,同步较可靠,有可能受干扰。

网友E:
                 _->PLC---->DA---->变频器--->电机--->编码器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定一个电动机为主速度,接受外部速度指令。另外一台电动机为跟踪电机,跟踪主电机速度,采用速度模式(这种结构也只能是速度模式)。速度测量采用单位时间内计数编码器脉冲个数,比如100mS(10mS当然更好,但要求plc速度要够快,要能扫完测速模块、PID调节模块、变频器速度给定模块等整个环内,还要计算下编码器回来的脉冲足够的多),你刚开始搞就搞100mS,虽然慢点但还是能学到东西的。外部给定主电机速度,主电机反馈速度,PID调节主电机变频器。外部给定主电机速度,前馈;主电机速度,跟踪电机速度PID调节跟踪电机速度。

先搞主电机速度,先调P,再加I,再加D(加不加都无所谓),主电机速度搞好了再加跟踪电机。调跟踪电机时,还是先调P,再I,再D,最后加主电机速度给定前馈。

慢慢搞,还有20天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今年搞不完,下学期接着搞,如果好学,过年回家也可以在家调。

网友F:
7楼写的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_->PLC----...

 大哥 我是毕业设计啊 下个学期不想再来了啊,你那个100ms内怎么采集编码器脉冲的,编码器的脉冲是一直增的,是不是i第一个100ms采集到的是1000个脉冲,过100ms后就是采集到2000个脉冲了,这时怎么去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