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器能用吗

楼主(2013-12-29):
电池是4.2V   4200mah   由于原装充电器丢失,现有一个充电器 充电器是 3.7VDC  350MA 请问用这个充电器给这个电池充电 能充进去吗。

网友A:
建议别用了,直接数据线插电脑上使用吧。350和4200差那么多倍,充电时间差好多倍,你等不起啊。

网友B:
楼上没看清楚,4200mAH是容量,350mA是充电电流,从这点上来说没问题,只是充电时间长些。

但电池电压和充电器电压不匹配,说明该充电器不能用,充不满电。

网友C:
短时用用还可以,但是充不满。

网友D:
最好不要用电脑USB插口给手机充电,充电电流大,很容易损坏插口!

网友E:
充电器电压低了,会充不满吧...

网友F:
这种搭配肯定不会损坏任何一方。

值得414。不行再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看清楚,4200mAH是容量,350mA是充电电...

没有问题

网友H:
嗯 没问题的

网友I:
buzhidao     不知道 !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用了,直接数据线插电脑上使用吧。350和4200...

网友K(2014-02-14):
5.1v充电器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