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字开关指令DSW求教

楼主(2013-12-29):
用三菱PLC FX2N做了一个数字拨码开关设定延时继电器的时间的程序,下载到PLC接上线路开机发现时间不准确,用软件监控发现设置时间时数字老是跳来跳去的,原来时间不准的原因是设定的时间不准,但是为什么时间会跳来跳去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人说是拨码开关接触不良,但是我换了几组还是如此,以下是程序的截图,大家看一看是程序有问题吗?

设定时X0一闭合D0就一直跳,没办法设置。

网友A:
刚开始学,等大神现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C FX2N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啊?如果是...

先谢谢您的分析,我的PLC是国产仿三菱的FX2N 40T晶体管输出,接线我开始也是怀疑有问题,但是确实没有错误,后来还改了不同的输出端口还是一样的。

网友C:
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扫描用输出端 Y14~Y17 请使用晶体管输出。此外,请注意每一个 1、2、4、8 脚均必须串接一个二极管(0.1A/50V)再与 PLC 的输入端连接。

网友D:
三菱PLC的DSW指令拔码开关使用方法及接线,点击可以看大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你是不是少了M8029。

网友B:
如果是高仿产品的话,一般是硬件不支持或不完善,我以前碰到过用三菱高仿的产品不支持高速计数器的问题,其它指令怎么用都看不出两样,同样的程序运行在另一台不是一个批次采购的同型号PLC没有问题,后来我打开后看到线路板很粗糙,芯片不是三菱的!

如果真是这样,你尝试用其他的指令分四次(时间延迟)来读取道D0中,时间周期可稍微长些,举例

第一次 mov k1x001 k1m0

第二次 mov k1x001 k1m4

第三次 mov k1x001 k1m8

第四次 mov k1x001 K1M12

BCD 转换  BCD  K4M0 D0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耐心解说,首先我每个开关都有串IN4148开关管的,接线也没有问题,还有红旗师傅的怀疑我想过,这个我会去问一问供应商看看,我买的是无锡飞腾科技的FX2N 40MT的PLC,

楼主:
另外,国产的仿三菱PLC不会连最基本的DSW指令都不支持吧????????????????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PLC问题解决了,原来是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但是还好供应商帮忙更新了一下PLC程序,现在可以使用了,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谢谢论坛的你们帮忙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