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如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3-12-29):
求助:西门子S7-200系列PLC模块如何与电脑通讯?如何设置COM口、波特率、CPU型号等等,新手勿喷

网友A:
楼主是用编程电缆和PLC连接吗?

打开编程软件,PG/PC设置,对应驱动:如PPI。。。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你是为了编程下载程序?还是做上位机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为了编程下载程序?还是做上位机通讯

 为了编程下载程序,已经通讯上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编程电缆和PLC连接吗?打开编程软件,PG/P...

 通讯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