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加拜师

楼主(2013-12-29):
关于PLC的站号的定义及设定的注意点请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说详细点,什么PLC?    站点不重复发生通讯冲突不就完了,三菱一般为零西门子一般为2

网友B:
这个是你自己的习惯啊,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只不过通讯的时候需要点对点或者点对多点通讯的时候地址要对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