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用过IR2175电流传感器芯片的,电流为0时,芯片输出的占空比在50%到42%之间跳变。。

楼主(2013-12-29):
问题如上,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用IR2175采集电机的电流,用的200毫欧姆电阻。原理图完全参照芯片手册,二极管和电容都是参照网上给的参数,可是输出的占空比一直在大幅抖动,可是手册上说最多有2%的抖动。因为之前没用过这个芯片,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都查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找到什么问题,恳求用过的大哥/姐指点一下( ⊙ o ⊙ )啊!

二极管选用MUR120,反向恢复时间35ns,电容10uF,限流小电阻16欧姆,母线电压48V。

网友A:
限流小电阻16欧姆,母线电压48V

这根母线电压高低没什么关系吧,芯片最大输入范围是+-260mv,你用16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只能测量+-16mA以下的电流,输入超过范围了

楼主:
不是的,采样电阻是200毫欧,16欧姆的电阻是跟二极管组成钳位电路的。你有遇到输出的占空比跳动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