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我单位饮料灌装机进料用电磁阀控制,料液70度左右。由于频繁启动,以前用低温电磁阀,橡胶膜片总坏;后改用耐高温电磁阀,由于料液有粘度,阀柱易被黏住。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阀可以替代吗?设备要求这个阀料液满了关,没有料液了开,即可。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换气动阀试试吧。

网友B:
用球阀,电动/气 动。有没有气源?

网友C:
  用间接控制的阀,也就是电或是气动控制液体的阀门

网友D:
用耐高温的蒸汽阀试一试?

楼主:
管径是寸二的,有这么大的气动阀吗?

楼主:
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换气动阀试试吧。

什么型号的气动阀,管径是寸二的,能给出具体型号吗?